[播放] SONY WM-F73运动型三防磁带随身听拆解打理维修

楼主(2024-03-09):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这个机器,在爱好与兴趣驱使下将它拿下,到手后装电池试机声音异常,磁带也不转,于是乎有了下文。。。。。。

该机是运动型三防机,以下简称小黄,机器正面,看着成色还行,看到这里......情怀一涌而上。

小黄背面,有个皮带扣,回想当年要是腰间挂个这玩意,那......肯定是村里最靓的仔。

小黄侧面,耳机插孔,有防水塞子。

小黄另一侧,有铭牌,产地小日子,电源插孔的防水塞已经断掉了。

小黄顶部,机械按键,由于岁月的洗礼,播放键上的颜色涂层已经掉光了。

开盖后发现这玩意是三段式设计,顶部是锁扣,锁紧磁带仓防止溅水和灰尘。

换个角度看看。

拆解开始,这种三防机比普通的机器更难拆,要从舱门内着手,拆开后发现皮带开始融了,还好没有腐蚀到铜飞轮,庆幸!

这里是收音机板,卡在正面的壳内壁,没一颗电解,打理基本不考虑这里。

重新换了根皮带,这里放音板是镶嵌在机芯上的,拆解是需要仔细观察卡扣。

机芯的正面,该机芯采用半金属半塑料结构,虽然没全金属机芯高档,它故障率很低而且播放稳定,出现颤音的可能性很低。

中框,机芯也是镶嵌这上面的,全塑料结构。

这就是机芯与中框结合的样子。

取出放音板后的机芯。

卷带轮与方向切换机构。

主导轴与压带轮,还算完好。

铜飞轮也完好如初。

四轨磁头完好。

机芯背面。

换好皮带后测试,机器能正常运转,但播放一片噪音,看来要换电容了。

上面是耳放部分,别看该机功能不多,但总总用了3块电路板,增加了不少拆解难度。

收音和耳放的PCB板都是贴合在外壳内部。

拆下放音板,这里也是打理的重要部分。

看看电机

电机稳速电路,单独一开小板子,好像是陶瓷基板,芯片是黄“牛屎”封装。

脆弱的排线。

耳放芯片4533

明显另一款机器WM-F63也是同样的电路板。

切换开关。

收音立体解码芯片BA1562F。

BA4230AF收音芯片。

磁带放音芯片TA7795F。

杜比降噪芯片NJC2063。

收音中波磁棒天线。

电路板局部特写,该机同样没有逃过电容漏液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声音异常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将该机的所用电解电容换掉(本想偷懒,只换了放音板的电容,结果出现播放小音量时正常,大音量时失真,人声不明显,就像在管道里发声,还有音量关不完等问题),将耳放板上的电容一并换掉,并清洗电路板,问题才算得以解决。

我拆电容是先用斜口钳直接从电容颈部剪掉,再去掉残留部分,感觉这样不容易伤到焊盘。

去掉电容后再用吸锡带清理焊盘上的锡渣,再用99%酒精清洗电路板。

废掉的电容。

从新装上好的电容(上面蓝色电容不匹配,本来是贴片的,没有现成的,就用直插式的代替,导致装机不严实,等配件买回来后,再换掉),测试收播放都正常了。
欧耶!

新问题来了,这个音量旋钮破裂了,后用AB胶从新倒模,勉强能用,等那天找个适配的换上。

拆解打理到此为止,谢谢观赏!

网友:
软硬都很厉害的,已经不是大神,属于大仙级别了。佩服一分钟。

网友:
赞,我手头也有个Walkman,换过皮带,但是没有好磁带~也就没怎么打理了~

网友:
闲鱼上好多这类机器,打理太费劲了,忍住了没下手。

网友:
楼主高手。磁带机曾经是儿时的梦想,可惜时代发展太快,不过机械部分那是相当喜欢

网友:
加了这么多新元件

网友:
当年真的买不起啊

网友:
饱满地电路,

网友:
好多日系的机器,光看外观就是一件艺术品

网友:
尼龙齿轮和塑料齿轮差别很大

这个像尼龙

网友:
当年好高端的机子,楼主手艺了得。

网友:
当年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玩意。

网友:
这个保养厉害。肯定慢工细活。

网友:
当年买不起,现在还是买不起!

网友:
不错,这么多年,看外观和内部都不错

网友:
手艺真好,修复很成功
磁头看起来还挺新呢,磨损不严重

网友:
看磁头和压带轮感觉机子用的不多。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精制

网友:
索尼的做工就是漂亮

网友:
台湾导演杨德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