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多功能电煮锅 GXDG-17

楼主(2024-03-09):
首先,进行功能测试,发现每个档位的功率都是0.5W,说明功率回路没有工作。

细节做得还不错,电路板用塑料盖盖起来了,而且连接处还打了胶进行防水处理。

主回路串联了一个温控开关,既能用来煮饭,又能用于温控保护。

断开连接线后分别测量温控开关和加热线圈的电阻,温控开关导通,线圈电阻为100欧左右,说明这部分正常。

去掉塑料防水盖,就可以看到电路板。
电路挺简单的,电源方案用的是阻容降压,功率回路的开关用的是晶体管,指示灯用的是5mm的LED。

这个晶体管的封装挺特别的,中间的引脚和另外两个引脚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不太好掀起来。

电路板背面主要就是一个控制芯片,再就是电源部分了。整流和电阻之间应该用于保护的瞬态抑制二极管。

晶体管的驱动电阻为220欧,说明晶体管是三极管或晶闸管,而且晶闸管可能性比较大,反正不可能是场效管。

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为1k,指示灯的参数按2V 3mA来计算,算得加在指示灯和电阻上的电压为5V,说明电源电压可能为5V。

上电测量,测得电源电压确实为5V。实际上,上电测量为一种风险行为。可以根据指示灯的工作电压推测芯片最低工作电压为3.0V(常用芯片工作电压3.3V、5V),然后用可调电源从3.0V调到5V。如果调到3.3V时,指示灯正常说明芯片工作正常,即芯片可以工作在3.3V状态。

假定晶体管为三极管,根据接法可判断晶体管为PNP型,低电平工作。
可调电源调至5V给电路进行供电。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档接三极管集、射极。用鳄鱼夹线一端连接基极,鳄鱼夹线另一端依次触碰电源正负极(这里串联一个电阻比较好)。接正极时三极管截止,接负极时三极管导通,说明三极管工作正常。

至此,说明问题出在芯片到三极管基极之间。测量芯片的三极管控制脚输出电压,调节电煮锅的档位,发现控制脚输出电压一直为5V,说明芯片工作异常。

补救方案1:发现这个的控制流程像计数器,其实是可以用十进制计数器代替的,不过也会失去时间控制和功率调节功能。

补救方案2:后来突然想到,这个控制流程的指示灯也是像计数器的,于是可以直接把三极管控制脚跳线到指示灯正极引脚的,不过要对指示灯信号进行一次反相处理才可以正常控制三极管。

补救方案3:进一步优化,把除慢火外的每个指示灯正极控制脚连接一个二极管到反相器,这样就可以保留除慢火档之外档位的时间控制功能。
之所以不能使用慢火档,是因为慢火档指示灯闪烁时表示取消,也就是待机状态,功率回路并不工作。

网友:
防水做的挺不错

网友:
简单的问题都搞复杂了……

网友A:
直接给电路板拍个艳照,上X宝搜!

网友B:
还是把大管拆下来看型号吧(我还是倾向于是可控硅

网友:
这是一个双向可控硅

网友:
没有用过这种锅,感觉落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电路板拍个艳照,上X宝搜!

找不到同款,最接近的也只有这个了,但是按键布局不一样,芯片封装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大管拆下来看型号吧(我还是倾向于是可控硅)

确实是可控硅,型号为BT139-800E。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可控硅,型号为BT139-800E。

测温头未检测到升温所以可能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
有后续了吗?猜测坏的可能是可控硅或者是安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