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原装电源不够好,给蜗牛星际配什么电源比较好?

楼主(2024-03-09):
蜗牛星际做NAS主机,装满硬盘,如果电源不够好,是否非常伤硬盘?
各位蜗牛星际是否换过电源呢?
用哪种电源比较好呢

网友A:
原本好像1u的台达卖的很火,,那时70-80元,现在涨价了。可以淘宝找找牌子的1u电源。

网友:
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选贵的一般不会错。

网友B:
原厂的祖玛150W电源就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好像1u的台达卖的很火,,那时70-80元,现在涨价了。可以淘宝找找牌子的1u电源。 ...

1u的台达大小和原装电源完全一样么?

网友:
原厂的祖玛150W电源还在用着

网友:
我后配的全汉270,估摸着是假的。。。
不过也好多年了,没坏。。。

网友:
电源不够好,肯定伤硬盘,毋庸置疑!
我这里还是一直用的荣盛达的。。。

网友:
原装电源用了3年多,正常使用放一旁吃灰,没打理过,没有必要担心电源和硬盘。

网友C:
我10台蜗牛都是150W祖玛电源,其中4台在用,一台7x24小时连续运行,最近这次已经超过一年没重启过了。
硬盘都是14T、16T的矿盘,功率还没3T的旧硬盘高。之前四个3T的hgst二手硬盘启动的时候实测最高96瓦,更早之前美基120W的电源也带过4个3T硬盘运行了一个月。

网友:
如果算上换电源的钱

还真不如上z230sff

网友D:
晕,电源还是用好点的,电源不好坏硬盘是真的,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了

网友:
我用的原装的航嘉电源,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祖玛150W电源就很好啊

大佬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电源还是用好点的,电源不好坏硬盘是真的,很多朋友都遇到过了

你的蜗牛换电源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0台蜗牛都是150W祖玛电源,其中4台在用,一台7x24小时连续运行,最近这次已经超过一年没重启过了。
硬盘 ...

7x24小时连续运行的蜗牛装了几块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7x24小时连续运行的蜗牛装了几块硬盘?

7X24小时运行的之前是两块8Traid1,后来两块8T raid1加两块12T raid1,现在是一块14T。

网友:
我买了个拆机的康舒fps250,好几年了,妥妥的,推荐去大眼仔家,这10几年新的,拆机的买了好多个了电源了

网友:
好担心天什么时候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