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JBL E40BT蓝牙耳机并换电池

楼主(2024-03-09):
拆掉耳机棉

先拆单元再拆中壳

只有主板没有电池,
看线走向电池在另一侧

拆右侧单元框架

拆下单元但是线给弄断了,
要小心

电池本体,用了好多年电池
不行,原装600毫安

电池不好拆,无水酒精大法

上烙铁换手头的电池,
有点厚装不上

没办法只能某宝买,量了尺寸
加厚1mm,800毫安

清理焊盘

焊好连接线

双面胶搞上

单元线接好

装上完工,满血复活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
音质怎么样呀?

网友:
手头有个BOSE蓝牙耳机,估计结构差不多,以后作为参考

网友:
电池这么大,应该可以用很久

网友:
那注射器原来是无水酒精啊,我以前电池怀孕了要用针筒给它放气呢

网友:
注射器针头放在电池上有点吓人啊

网友B:
烙铁有点意思,数码管升级了

网友:
最近也想弄个蓝牙耳罩带带,但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大电池还是比较好换,入耳蓝牙耳机的电池最难换

网友C:
这个头戴式耳机拆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D:
没用过这么高档的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怎么样呀?

一般吧,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有点意思,数码管升级了

烙铁也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头戴式耳机拆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拆解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么高档的耳机

可以考虑下闲鱼

网友:
入耳蓝牙耳机的电池难换

网友:
无水酒精大法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