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H3核心电压?(已解决)

楼主(2024-03-09):
   大神们,全志H3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多少?超电压是否意味着超频?

     一块从DVD多功能播放机里拆下来的机顶盒,体积很小,装在8寸树莓派显示屏后在车里给孩子看动画片。昨天突然不亮了,检查发现其中一组低压电压没了,DC降压芯片SY8009A短路,由于不知道原本电压多少,用可调电源从0.8V逐步往上调整测试,最低1.3V可以正常工作,最高试到1.8V也可以没敢再高了,但是1.8V下CPU非常烫手,CPU型号应该是全志的H3,现在外挂一个从光猫里锯下来的1.5V降压线路,感觉CPU发热好像也比原来要稍微高一点

  买了原型号SY8009A更换,确定工作电压为1.2V,且电压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A:
锯下来的DC-DC降压模块,哈哈哈,我也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下来的DC-DC降压模块,哈哈哈,我也这么干过。

电子垃圾佬嘛,谁家有坏的电子设备我都往回拿,就是为了拆东西用

网友:
加压只能增加发热,对性能没有影响。

网友:
有没有可能原来就是1.5v的

网友B:
一般CPU core和GPU core电压不是固定的,核心有对应的FB引脚接到电源IC上实现动态调压。不知道H3是不是这样。可以看下电源的FB脚连两个电阻还是有多个电阻电容连接,前者是固定电压,可以根据电阻值和FB电压倒推出来。如果是后者动态调压的话还是换原IC吧

网友:
变成尸块了也要给我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CPU core和GPU core电压不是固定的,核心有对应的FB引脚接到电源IC上实现动态调压。不知道H3是不是这样 ...

你这一说好像还真没看到反馈的2个电阻,等买了原型号IC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