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飞利浦HR2004搅拌机

楼主(2024-03-09):
当初领导买来打豆浆榨果汁,用了10多年了,终于在今年春节期间烧了。当时让妹妹的小孩子打米粉,他边玩手机边打米粉,忘记20秒停一下,就过热烧掉了。他跑过来说打不动了,我走近就闻到糊味,开机一试,电机无力,碳刷打火,糊味更重。后来拆开一看铜线绝缘漆都变色了,固定扎带都融化了。线圈用刮开看了,是铜线。。。今天整理一下发上来。

拆完了,才想起拍片,正面 2档速度+手动

底部

标示输入功率,350W

安全开关 搅拌杯压住就通电

微动

旋钮开关

底座电容

电容

电机

扎带融化了

碳刷

烧糊了

刮开看了,还是铜线。。

全家福。

END

网友A:
用10年以上的电器,基本上应了那句话:用三年,修三年,拆拆补补又三年。

网友B:
质量不错,10多年也够本了

网友C:
电机不带温度保险吗?

网友D:
没看到过热保护温度开关。

网友E:
连个温度保护都没有........

网友F:
铜线电机,还算厚道!

网友G:
加个温度保护增加很多成本吗?

网友H:
单位领导还挺节俭的,用这么多年。

网友:
电机内部应该有过热保护温度开关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用三年,修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年以上的电器,基本上应了那句话:用三年,修三年,拆拆补补又三年。 ...

对啊,好像现在有家电强制报废雅出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带温度保险吗?

有的,过热会自动停,要求降温后才能继续使用,但是停下来后还是可以启动。小孩子就是这样停了又启动,最后电机无力,碳刷打火,才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过热保护温度开关。

有的,过热会自动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个温度保护都没有........

有的,过热会自动停,要求降温后才能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线电机,还算厚道!

以前铜电机还是挺多的,比如领导买的果汁机的一个卖点就是--8.6斤的纯铜电机。。现在铜涨价后除了高端家电,全是铝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温度保护增加很多成本吗?

有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不错,10多年也够本了

那肯定的,以前的要比现在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位领导还挺节俭的,用这么多年。

节俭啥,用一段时间,就买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