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付费求维修三星860 evo 250G SSD

楼主(2024-03-09):
春节假期之前台式机正常关机,假期之后无法载入系统,进PE卡死在BIOS界面。BIOS里有硬盘信息,过了一晚可以进pe,显示硬盘未分区,直接关机,未进行其他操作。线下送修无果。拆了外壳之后发现接上电脑,主控发烫,请问如果搬板能恢复数据(系统盘,只需要桌面上的数据)吗?如果可以且有经验的话,可以私信或者回帖,付费维修。谢谢。

网友:
拆颗粒换板子,可能行

网友:
系统盘可以直接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如果是假三星还能恢复,这个真三星是没办法的

网友:
只能拆颗粒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出了问题?导致主控发烫

网友:
硬盘挂别的电脑上当从盘,装个三星魔术师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不可以看看SMATR吗

网友:
如果是有用的数据直接找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假三星可以。真的三星不行。所以即使价格一样宁可要假三星也不要真三星,宁可要杂牌也不要大牌,因为三星的主控你没有任何工具,找专业的数据恢复那是天价。

网友A:
恢复数据可能性小,试试楼上办法,挂从盘。恢复软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数据可能性小,试试楼上办法,挂从盘。恢复软件试试看

挂别的电脑上就是不认盘,主控芯片发烫。

网友:
三星非官方没戏~

网友:
b站找小飞机大佬

网友:
三星固件应该没有流出吧。

网友:
三星不好搞啊

网友:
此坛有个大 佬叫 小飞机 可以联系他试试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
如果是固件问题导致的,基本没救。如果是主控或颗粒虚焊或者其它硬件问题导致的,倒是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