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两把多功能扳手

楼主(2024-03-09):
之前网上买了两部自行车每部都附送了一把多功能扳手,用来组装自行车还是够用的就是手感不好。

网友A:
我买车轴送的就是这种,就是太软了容易豁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车轴送的就是这种,就是太软了容易豁口。

送的工具,聊胜于无。

网友B:
记得小时候这种很多

网友C:
太薄 没力气  手施力的时候会疼

网友:
用起来真不顺手

网友D:
材料不好,强硬度不够。

网友E:
应急能凑合一下,别当工具用

网友:
     前后轴滚珠调间隙要用到薄的定位,另外地方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车轴送的就是这种,就是太软了容易豁口。

我这两把强度还行不会滑丝或者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小时候这种很多

现在网购家具什么的也会送这种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薄 没力气  手施力的时候会疼

戴上厚手套会有所缓解。

楼主:
是的,好处就是比较轻便可以长途骑行时带上方便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不好,强硬度不够。

其中一把还蛮厚实的就是担心会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急能凑合一下,别当工具用

其中一把一次也没有用过但是我的扳手工具不够齐全也只能凑合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小时候这种很多

现在修自行车的很少了

网友:
铁板冲压,直接电镀,真是聊胜于无。

网友:
钢口太软了吧,不知道好用吗?

网友:
这个就是应付了事的典型工具了。说它不好比你空手白拳好上百倍,你说它好随便一个山寨固定口扳手比它好上百倍。就看你怎么理解咯。
其实冲压扳手也可以做的顶的好一点的比如用厚一些的铁板,然后铁板的开口上冲上加强筋,最后镀上铬一样好看。
我见过GITZO配来冲压扳手就能用得住,舍不得扔掉哦。

网友:
太软了,唯一的用处就是薄,常规扳手伸不进的地方这个可以应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