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路由器重启线,求主控芯片型号(被打磨了)

楼主(2024-03-09):
直流5-15v输入,72小时自动断电重启

网友A:
有点小气。。。。这事都干的出来!

网友:
这是什么路由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气。。。。这事都干的出来!

有的单片机型号在引脚底部,焊接后藏在电路板里。有的找芯片厂定制,出厂没型号。找单片机的功夫,不如买定时器插座替代。

网友:
电子产品避免断电,容易损坏。

网友:
路由器确实需要偶尔重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单片机型号在引脚底部,焊接后藏在电路板里。有的找芯片厂定制,出厂没型号。找单片机的功夫,不如买 ...

这,很显然是被打磨过了的

楼主:
有哪位大佬能写一个51单片机的72小时控制继电器或者mos的通断的程序?

网友:
单片机吧,里面写的程序,靠晶振计时通断

网友:
买个定时器也就10块而已,还能用在别的地方呢。

网友:
有点山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