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拆个声光控灯座

楼主(2024-03-09):
再拆个声光控灯座

网友A:
几块钱包邮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包邮的货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有的led灯可用,有的不可用。白炽灯都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有的led灯可用,有的不可用。白炽灯都可用。

根据照片判断CMOS与非门电路充当话筒放大器,整体功耗小,电源电路是可控硅斩波整流取电,也就不需要降压电容。
这和现在流行的单火线遥控开关的取电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对负载有要求。白炽灯是理想负载,led灯那就得看情况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LED,负载前有一路DR供电

网友:
能把电路图描下来就好了

网友:
现在都变成集成的了,过去都里分立元件的,我还有几个吃灰货。

网友:
新版声光控灯座,可以直接带带电路的灯具。

网友(2024-04-14):
这种待机功耗很大

网友:
楼道灯个人家庭没什么用,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分离元件的也挺简单让我做了门灯(原住的老楼)

网友:
这种灯座便宜,坏处就是有什么响声l立马亮,人经过要不大声喊、要不用力跺脚(或者拍手)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