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不怎么用的神级U盘坏了

楼主(2024-03-09):
为什么说是神级,因为它宣称是SLC的。买了好多年了,本来想找客服做一下售后,結果说过保了,要的维修费离了大谱了。竟然要270,真敢信口开河。
上午还好好的,想着把文件烤出来,結果插另外一个电脑上当当两声,断开了,指示灯也不亮了。换了一个电脑还是一样,插电视机上也不读,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是903的主控。怀疑主板有虚焊。。。自己不会修。没办法了。

网友:
别信什么SLC,过保不修就不修,提什么270,一耳光给这渣刮过去!
我第一块自己组装的IS903 MLC盘,到现在十几年了还是好好用着。LEXAR P10那些SLC盘,有一阵子满咸鱼都在卖坏盘,什么SLC,还不照坏么,坏的根本就不是SLC、MLC的问题,板材不好,固件不行,信他们你不如信自己。

网友:
一张嘴就要270,真敢要啊。

网友A:
你还真信论坛那猴子说的slc冷数据保存30年啊     那猴子神论可多了

网友:
没啥重要数据的话直接开出来算了……啥好东西长时间不用都白搭…用上了才有价值。

网友:
DIY U盘的不稳定性,比起正规大厂 TLC芯片的不稳定性来,更不稳定。

网友:
论坛有制作U盘的高手,可以找他们问问。

网友:
可能主控虚焊了吧

网友:
坏了不奇怪啊,电子产品哪有不坏的,能修好才有价值...

网友:
SLC硅渣上线,服务器板卡寄,主控磨损均衡了不起,所有颗粒一起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信论坛那猴子说的slc冷数据保存30年啊     那猴子神论可多了

闪存好像还没出30年

网友:
当当两声是个什么鬼?

网友:
什么玩意儿 购入价格194 维修价格270

网友:
有个U盘提示格式化,打不开

网友:
请坛友修啊,说不定还免费呢

网友:
903主控虚焊算通病了,也有烧供电烧主控的,不过相对较少。

可以发来我看看,自费邮费及材料费(如果有),免维修费。

网友:
就算论坛高手免费给你修,这个来回运费得你掏吧。这个价格立刻打击你的欲望

网友:
KDATA 的 SLC U盘,我也有一个16G的,去年买的,目前使用正常,希望不要遇到楼主说的问题。

我这个主控也是银灿IS903,Intel 25nm SLC,单通道,实测读写速度 100/100。

网友:
没有用过

不管什么C      电路的稳定性    各种材料的稳定性    软件的稳定性    才能保证   用户体验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信论坛那猴子说的slc冷数据保存30年啊     那猴子神论可多了

最新言论:《所以即使价格一样宁可要假三星也不要真三星,宁可要杂牌也不要大牌,因为三星的主控你没有任何工具,找专业的数据恢复那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