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耀程YCG-J100多功能干衣机

楼主(2024-03-09):
回南天,衣服都干不了,多功能干衣机不工作了,拆开看看,原来是风扇卡死了,还好有过温保护

楼主:
这种风扇好找,ATX上去拆一个

网友:
哎  南方人抱团哭

网友:
还是机械定时器的,我捡了个主机是数码管显示的,也是1000W PTC加热器。

网友:
干衣机,除湿器都买了

网友A:
我在上海,遇上黄梅天衣物干不了的时候,一般开上几小时热空调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上海,遇上黄梅天衣物干不了的时候,一般开上几小时热空调就解决问题了。 ...

把整个屋加热一下,电费有点感人,木头框子盖上塑料布,隔离出一个空间来,感觉会省电一些

网友:
以前研究过,就是定时器+倒置电吹风

风扇倒不是长得像就可以,热量会不一样,之前测试过,当时弄了好多种风扇

网友:
这样的设备如果没有温度保护不可能给3C的。

网友:
这结构就是一个大号的电吹风

网友:
旋钮定时开关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安装在底部,得蹲下去才能看转到几分钟了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干衣机,还没拆,估计差不多。

网友:
可以用同样大小的换,可以看看主轴缺油了,打开这个部分

网友:
这东西怎么使用呢?

网友:
还好有温度保护

网友:
偶也买过热风干衣机,感觉不实用

网友(2024-04-10):
热风取暖器加个纸箱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