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元包邮射灯拆解并改造心仪手电筒

楼主(2024-03-09):
淘宝射灯体验价2元,有好几家在卖,观望好一阵了,还可以用签到中心券。

我买的款式“特惠30w-白壳-白光/单只(限1个)”
到手实际测试带驱动插座功率共13.6w,灯珠电压108v,估算电流120MA左右。

灯头和尾部都是卡扣形式的,用螺丝刀可以直接撬开。采用13*13mm cob灯珠,36个灯芯串联,背面涂有硅脂,螺丝盖固定。

尾部拆下,内外全铝合金厚度0.5mm,散热面积计算≈226cm²,并且他的外壳有很多小凹痕纹路,不是平的可以增加散热面积,非常nice。

驱动藏在尾部白色盒子里面,芯片丝印JWB1997N 3WP00nA 外围非常简单仅1电阻+1电容+1电感。主板背面全铝板散热。

最后拆下原装驱动和灯珠。换上自己的ra90-5w-4000k-15v0.3A  13*13mm同大小的cob,刚好前一段时间有在签到中心0.6元撸的。
其他配件有:3节18605混装并联刚好塞进去,空间很紧凑,5v2a锂电池充放一体主板+ 6mos12A3.7v保护板+ sx1308升压板  +7.5Ω-2w限流电阻+  船型开关。
接法应该都知道。充放模块接在保护板后面和升压板并联,开关接在保护板和升压板之间,限流电阻在升压板后面。

最后光效对比,是我最喜欢的4000k10点阳光,明亮温和,之前的手电筒阴间色温真受够了!!!而且单节锂电电流过大很容易导致压降过大,1档4v低电量指示灯就开始闪。
看对比图,10w的手电筒阴间色温完全被5w4000k-ra90秒杀!!

最后评价一下商品。虽然30w属于虚标,但是能白票要啥自行车?而且13w其实不低,可以照明10平以上没问题,全铝合金外壳散热优秀,原装6000k我测试也不错,明亮不刺眼。家用最合适4-5.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几个撸的射灯吃灰着,这个思路不错啊。。。。改装的细节能上几个图片就好了 ...

做的过程比较繁琐没拍,可以看看成品细节图和电路图,文字说明改装注意事项。
电路图

手柄处理-尾部密封-开盖方法

内部细节-已经全都用胶带做好绝缘了,只能看个大概结构。

灯珠-注意这2颗螺丝,背面要做防护!

3处防护,两个螺丝+边缘

网友A:
也有几个撸的射灯吃灰着,这个思路不错啊。。。。改装的细节能上几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几年前撸了一大堆, 一直吃灰,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做个台灯貌似可以,而且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买椟还珠呀

网友:
好方法,很实用。

网友:
做个台灯貌似可以

网友:
这个办法真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   改了实用性更强

网友:
也薅了个射灯首单加红包0.14元,买的7w实际收到9w,cob灯珠,有散热硅脂和灯珠压环,铸铝散热器,驱动也还不错,够亮。装一个旧台灯里做成工作灯很不错。

网友:
出个教程就更加好了

网友:
可以加提手,改成手提手电。要求不高用普通款暖白也可以,高显色灯珠多数是红绿荧光粉,红荧光粉容易光衰。

网友:
手感差点意思

网友:
改了个手电筒

网友:
绝了,还有卖啦

网友:
手电筒够大,还要再D个手柄,手小的人握不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