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台升腾GI945-3,能干什么呢

楼主(2024-03-09):
如题。原生BIOS,操作系统文件损坏,进不了window。网上找不到刷机Bios,装不了新系统,万能的坛友帮忙想个折腾方案。机子型号是升腾EI945-3(A2550),标题有误。

网友:
去年出掉一台差不多配置的,真没啥用,性能太低了,还发热量不小的!

网友:
旁路由,轻nas,有能力增加网口的话,软路由也是很香的

楼主:
得先刷个BIOS,再安装系统。有大神介绍那里下BIOS文件吗?

网友A:
手上有2个,前几年黑裙5.*用,现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2个,前几年黑裙5.*用,现在吃灰中

我这个还未刷机,装不了系统,有EI945-3的BIOS文件吗?

网友:
有这个精力,不如搬砖

网友B:
n270,可以装精简版的win7,要流畅推荐用
win2003,这东西现在真没啥用,至少弄个j1900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n270,可以装精简版的win7,要流畅推荐用
win2003,这东西现在真没啥用,至少弄个j1900的玩玩 ...

试过装WIN7,装不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装WIN7,装不过去

没用过g945,以前用n270,勉强可以用精简版,下载多了cpu占用经常100%,所以不推荐

网友:
用过GI945,又耗电又卡性能低发热大体积也大,32位cpu,硬盘容量小还贵,可以说没啥用

网友:
网上有,用下gi945的看看

网友:
我有普通的GI945,跟你这个不太一样,也是N270的,原配1G内存,装WIN7X86专业版,打满所有补丁,普通2.5寸笔记本250GB硬盘,不运行其它的还可以,如果要运行一些软件,必须手动关闭不需要的服务,以腾出足够的内存。
强烈不建议安装精简版WIN7,很容易缺少必须的组件,其实这种机器最缺的是RAM资源,和后台程序运行占用的CPU资源,而硬盘占用根本不重要,现在硬盘都是以TB计的。只要把不需要的服务关闭就可以实现和精简版一样的资源占用,万一需要某些服务,随时可以开启,但是精简版必须重装系统,这个机器重装系统,需要很长时间的

网友(2024-11-08):
可以安装Debian12+OMV7+aria2+alist

网友:
硬盘拆下来,灌好系统再装回去

网友:
装个DOS玩下大富翁

网友:
改装成软梯子,你会爽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