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z431温飘应该不大

楼主(2024-03-10):
手摸变化不大

输入电压影响80uv/v,其实也不大

网友A:
我测过几十个,基本上在几个屁屁摸到三十屁屁摸之间。

网友:
测试仪器吸引人啊!

网友:
确实,AZ431挺好,一致性也不错,且TO92封装比S023封装的更好。

网友:
431不怎么感兴趣,仪表真的是香

网友:
到目前为止,用过最好的就是AZ431,这是上海BCD公司的产品,以前我们工厂给他们做封装,成品测试合格率最高,而且各项参数也是非常好的

网友B:
能达到基准的水平吗?

网友:
没有431哪能看到仪器

网友:
仪表真的不错

网友C:
它最佳工作电流多少A?供电最低多少合适?误差范围大概多少?

网友:
我是来看仪器的

网友:
仪器吸引人啊

网友:
买个GPIB卡,上位机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达到基准的水平吗?

本来就是基准啊。不同精度不同使用。校正过的za431用来校正4位半表堪用。而且非常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基准啊。不同精度不同使用。校正过的za431用来校正4位半表堪用。而且非常便宜
...

嗯,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最佳工作电流多少A?供电最低多少合适?误差范围大概多少?

哈哈,一概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过几十个,基本上在几个屁屁摸到三十屁屁摸之间。

差不多,感觉

网友E:
6位半台表用着是不是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位半台表用着是不是飘了

雪花不飘我不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