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雷士吊扇灯的24W三色灯盘

楼主(2024-03-10):
周末有空终于给爸妈家餐厅换了灯盘,其实年前就坏了,故障现象是第一级白光(冷色)不亮,只亮第二级黄光(暖色)。

第三级黄白光也只亮黄光(暖色),基本可以判断白光彻底歇菜了。

一直没动手一来是忙加上天冷不想下手,二来反正能亮黄光也能用,就是每次要按两次 开关或者遥控,有些麻烦。
然后还有个原因是不知道这个灯盘罩怎么拆...
最近孩子说黄光不习惯,我妈也觉得按两次很麻烦,那就不能再拖了,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拆客。
昨天搭梯子上去一看发现灯这一部分其实跟单纯的吸顶灯一样,跟风扇是分体两层的,灯罩轻轻一旋转就下来了。

初步判断是白色灯珠某一个或者几个坏了不导通(铝基板加上塑料铆钉固定已经没有维修价值),或者多级调光芯片旁的电阻烧坏了(测了下有三防胶,加上万用表有点接触不良转而折腾万用表去了,改天单独开一贴),反正结论就是不修了,24W的LED灯盘雷士和其它牌子的我也有好几个库存,直接换上完事了。

总结:这种多色温调光的其实真不好用,灯盘贵,且往往都是第一级先坏然后就都完犊子了。我自己家也坏过这种,本来以为有两级,坏一个另一个可用有个备份,其实往往第一级坏了就不想用了。加上黄光还是不太适合餐厅和厨房,所以暖色也基本用不上,以后还是根据使用场景买单色的就好。

▼灯全貌,风扇不开时叶片自动缩回,完全看不到叶片。带遥控,记得好像不包安装,需要打很坚固的孔,本体大概600元的样子。
   风扇是真好用,静音且舒缓。灯也是流行的星空顶设计,点亮很好看。就是原厂灯盘不行,这才3年就坏了。

▼灯板两面,很大一个,6颗螺丝固定到灯体上。

▼参数和控制部分

▼控制器白色盖子是三个卡扣,撬松就可以无损拆下。原厂的还标识了零线火线,接反了不会烧但不亮。

▼控制器正反面,有个地方烤黄了,背面是电阻

▼一些元件特写:整流桥、调光芯片等等

▼灯珠特写,白色和黄色间隔排开,铝基板,背面塑料铆钉固定,撬开了一个就不想修了。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整流桥坏了?

网友:
遥控有些麻烦

网友B:
一般人只能换新了

网友C:
建议换成单色灯板。楼主吊扇离心伸缩,得有联动齿轮解决伸缩时晃动,最低转速有限制,过低会缩回扇叶。等用到不行,换固定叶片吊扇灯。

网友:
换成单色灯板

网友:
散热差了点

网友:
起初以为是灯珠坏了看图片这不是整流桥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坏了?

没有,那是一大坨三防漆,整流桥坏了就都不亮了。

网友:
没点技术的人只能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成单色灯板。楼主吊扇离心伸缩,得有联动齿轮解决伸缩时晃动,最低转速有限制,过低会缩回扇叶。等用 ...

谢谢提醒,这个灯转速不高,固定也很牢靠,目前还没有晃动。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到我首页看看这个算差了

网友:
原厂的还标识了零线火线,接反了不会烧但不亮。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是灯珠坏了还是电路坏了,大多数是灯珠坏了,不然能把黄色和白色互换一下。

网友:
我也用过暖色的led灯感觉显色性能不太好累眼。

网友:
3年坏了是有点快

楼主:
也有开关的,开关控制总电源和灯,按一下亮白光,关了再按就亮黄光。
遥控器主要控制风扇,然后也可以控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只能换新了

是的,这种灯板不好修,一个灯珠坏了除非全换,不然修好一个其余也会陆续坏的。
而且修灯板容易放烟花,我已经搞过一回了。

楼主:
是的,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散热灯珠部分还可以,中间的控制模块其实不用这么密封,有点孔散热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