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根老安卓数据线

楼主(2024-03-10):
老古董级别的安卓数据线,里面只有4根,而且数据传输的特别细,用料差

网友:
也不算是古董,有没有淘汰还有很多设备在使用

网友:
可能当年也没有快充,够用
这种MicroB主要是那两个小弹簧片是否耐用

网友:
你这是山寨线吧,原装的品牌线里面的线芯都不细的,而且质量很好,使用多年线还是柔软的。

网友:
microUSB时代电流比较小

网友:
看着还行,买点USB母口套件,改延长线。或者修理下,加热缩管继续用。

网友:
这个也修,还是换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