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可能是见过最差的一个

楼主(2024-03-10):
型号DZL481006,我还以为是山上的,查了一下有这个型号

正面就是个很简单约风格

背面看还过得去

网友:
没啥不好的,只是贴片化了

网友:
我觉的就不错嘛

网友:
雅迪不是都灌胶防修吗?

网友:
只有3A不是很大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已经很成熟的方案了,区别就在于用料有没有偷功减料

网友:
该有的,还都有。
我拆过的雅迪都灌胶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缺陷是没有散热风扇,不宜长期用。

网友:
现在的雅迪充电器都是灌胶,是那个什么代工的,做工还不错

网友:
至少打胶固定了

网友A:
雅迪在电动车行业还是算有口碑的

网友:
我的是西普尔代工的,用料比这个好太多

网友:
国产的东西都是只追求利益,那管质量好 坏,

网友:
该有的基本都有。那个开关变压器还加了固定防震胶。
只是没有灌满黑色防水胶防偷窥而已

网友:
中规中矩吧,不算好,但是也算不上差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还说不好

网友: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是我修过最烂的。。一个月坏了两个。。都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雅迪在电动车行业还是算有口碑的

充电器太垃圾。。家里好几个都坏了。。艾玛配的艾普尔用十年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