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702S v1.03.55固件

楼主(2024-03-10):
58这个版本在示波部分显示频率有问题,不能在几个波形中正常显示频率比如453HZ,只有方波能正常显示,其他波形显示1K或者2K都有,55版本能正常显示

网友A(2024-08-03):
怎么刷入?143编程器吗?
我试了下  编程器不识别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入?143编程器吗?
我试了下  编程器不识别芯片

用编程器干嘛?,电脑升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编程器干嘛?,电脑升级就行了

已从58降到5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