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周末拆小米4A 32寸LED电视 修复有声无图故障

楼主(2024-03-10):
2020年购买的32寸小米4A电视春节前突然出现有声音无图像现象,用手电照屏幕,隐约可见图像,网上搜索大概率是背光灯条损坏,手头没有仪器核实故障原因,在贵论坛发贴咨询了网友,网友也分析很大概率是背光灯条损坏,本着拆机玩的心态,前期在网上搜索拆机视频,并在网上购买相应的型号的背光灯条和三件套拆机工具,总花费不到20元,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利用周末时间开始拆机,历时2个小时,成功修复。因为第一次拆机,拍的图片有点少,下面是拆机过程的图片。

网友A:
灯珠数量真够少的。

网友:
灯珠少,,整机功耗才低,不像以前的灯管那种背光,,随随便便百多瓦,,测过一个47寸的,,3百多瓦
,不过10个灯珠又真的是少的可怜

网友:
这可真够节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数量真够少的。

是啊,2020年买的电视,现在拆机发现背光灯条是2017年出产的!

网友:
一次成功,可喜可贺。

网友B:
白天可以用阳光,把阳光引到屏幕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白天可以用阳光,把阳光引到屏幕背面。

晚上可以用月光呗?

网友C:
小尺寸的随便拆,基本上没有碎屏的风险。40以上的得小心了,我都搞碎过2块47的屏了。

网友:
这样的背光是怎样防尘的?不敢想象啊。

网友:
又是牛弹琴啊

网友:
如果是密集恐怖LED灯,那换一次不得好几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可以用月光呗?

没有月亮的时候,可以用萤火虫

网友D:
灯珠少点,功率就大点,坏的就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珠少点,功率就大点,坏的就快点

还差两句   电流大点 ,亮度就高点,坏的就快点

网友:
修好就行呀!!!

网友:
修好又可以用三年了,这东西就是拆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全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尺寸的随便拆,基本上没有碎屏的风险。40以上的得小心了,我都搞碎过2块47的屏了。 ...

哪种情况下搞坏的?  跟液晶版的生产工艺有关系吧,以前的就很不容易搞坏。

网友:
现在好多广告灯箱里面也是用这样的发光管,应该是能够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