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万能的拆拆,这个oppo的蓝牙耳机仓怎么拆

楼主(2024-03-10):
电池饿死了
想打开激活一下
可是几乎没缝 用指甲kei不动

网友:
先毛巾包裹外力敲击看看有逢吗,没有就锯开吧

网友:
用薄金属撬片撬开.

网友:
卡扣的,需要上台钳或者木工c型夹,变形空出缝隙后用撬棒

网友:
刮眉刀片插入在撬开缝隙插入银行卡片就开了

网友:
撬片慢慢撬开,小心不要损坏外壳

网友A:
转轴那下手,用力,里面是个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轴那下手,用力,里面是个卡扣

从转轴哪里下刀片吗?

网友B:
拆这玩意最好有拆机棒,自己磨锋利一点才能插进去撬,或者用韧性好点的水果刀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这玩意最好有拆机棒,自己磨锋利一点才能插进去撬,或者用韧性好点的水果刀撬。 ...

拆开了
但是发现电池是满的。。。。
充电灯不亮
耳机充电也不亮
led是好的
这下麻烦了

网友B:
充电和放电芯片应该是一体的,大概率芯片坏了,这就不好折腾了,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和放电芯片应该是一体的,大概率芯片坏了,这就不好折腾了,该换新的了 ...

会不会是霍尔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和放电芯片应该是一体的,大概率芯片坏了,这就不好折腾了,该换新的了 ...

耳机触点有4.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霍尔开关坏了?

有些是盖盖直接充电,有霍尔的话用万用表可以测啊,加磁铁看电流电压的变化就行了。

网友:
得到电池一枚

网友:
只能换新了

网友C:
芯片坏就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盖盖直接充电,有霍尔的话用万用表可以测啊,加磁铁看电流电压的变化就行了。 ...

是个5pin的芯片 一会找找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坏就别修了

不到最后不能放弃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