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制作吹风机螺旋线,实用美观

楼主(2024-03-10):
家里的吹风机蛮好用,就是那个线长长的,用的时候电线拉出来皱巴巴的,还要只手专门却梳理电线防打结,放的时候线也是乱七八糟的,很不美观。
本来想买根螺旋线来换掉这根线,但又担心接线头不结实也不美观,于是便自己动手把直电线加工成螺旋线。
首先找根直径合适不怕高温的不锈钢短管,用来缠线。
我这正好找到了一节蚊帐杆,立马缠上
然后准备一个耐高温的筒,一个热风枪,一个工业温度计,
到此,一个简易的螺旋线加工场便完成了。
因为螺旋线加工过程中需要持续100多度的高温,烧的电线胶有刺鼻的臭味,所以我把工作间放在了厕所,请忽视加工现场的脏乱差哈
估摸这个保护胶的熔点应该在180°C左右,为了防止全熔烧糊,我给的温度是120°C-130°C
用热风枪持续加热至少1小时,然后取出迅速在凉水中冷却15分钟左右,螺旋线基本就定型了,抽出不锈钢管,就可使用了。
完工后的螺旋线,摆放的时候美观整齐,用起来舒适方便,感觉生活满意度又提升了几度

网友:
这样也行?佩服

网友A:
还可以这样玩,还好没烤坏

楼主:
一切为了更好的使用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玩,还好没烤坏

当时也怕烧坏,所以特意准备了温度计测温,并随时查看电线

网友:
这也行?见识到了

网友:
不是都能做到的,线材是关键

网友B:
百度了一下还差最后一步反线,把线反向旋转增加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了一下还差最后一步反线,把线反向旋转增加弹性

嗯,听从建议,刚反线过来

网友:
还好,线皮挺耐遭的,相互之间没有粘连。

网友C:
用开水烫也可以吧?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要加热一小时之久啊,我还以为只要加热就能定型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开水烫也可以吧?

开水应该不行,还达不到软化线胶的温度

网友:
这也能行?墙上的挂吹风机的那个钩子和我家的一样

网友:
还可以这样做螺旋线?一直以为螺旋线是特制的

网友:
哇,长见识了,原来要烤1个多小时

网友:
能管时间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