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G80F20CN2L-B8拆壳

楼主(2024-03-10):
格兰仕微波炉G80F20CN2L-B8拆壳,用时闻到塑料糊味,拆开看到有根光波管烧糊,装上继续用,以后不用光波功能就好了。

网友:
我的微波炉光波几乎没有用过。

网友A:
就是烤火的管子,美其名曰光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烤火的管子,美其名曰光波。。。。。。

非常没用的功能,还是卫生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没用的功能,还是卫生死角。

烤过东西,需要很长的时间,还要翻边,很不友好。。。

网友C:
带加热管的微波炉顶部清理不干净,我的就拆了加热管,把

网友:
微波炉的光波功能,是鸡肋般的存在。

网友:
光波没鸡毛用

就是忽悠卖高价

网友:
这个数控的可不好修!!

网友:
我家的这个功能也从未用过。

网友:
太复杂了,不如机械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加热管的微波炉顶部清理不干净,我的就拆了加热管,把

是的,容易烤焦。

网友:
我都是拆开光波管连接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