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817测试结果,这是否正常?

楼主(2024-03-10):
       最近需要用到光耦817,由于我是菜鸟,就按网络所说进行测试:
       先用二极管模式测试1、2脚,显示1.075V(见附图一);
       再裸测3、4脚电阻,显示无穷大(见附图二);

       最后1、2脚分别接上5号电池正负极,万用表设置电阻鸣叫档,接3、4脚,教程说这是万用表应鸣叫,但实际是万用表不鸣叫,显示有阻值68.2欧姆(见附图三)。
       这个光耦817是否正常?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增加12脚电压,34脚导通增强,电阻值降低

网友B:
很正常,这个阻值有一定的区间,因为发光二极管久了有一定的光衰,所以内部光敏电阻阻值就有一定的变化范围,这个最好直接代换才行

网友C:
你这个万用表不错啊
自带保护盖

网友D:
话说这货一般还不容易坏的。反馈输入正常一般都没坏,所以万用表二级管档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增加12脚电压,34脚导通增强,电阻值降低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这个阻值有一定的区间,因为发光二极管久了有一定的光衰,所以内部光敏电阻阻值就有一定的变化范围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万用表不错啊
自带保护盖

新买的万用表,小巧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货一般还不容易坏的。反馈输入正常一般都没坏,所以万用表二级管档测就差不多了。 ...

非常感谢

网友E:
你这个万用表用那种电池?

网友F:
菜鸟卡片万用表不错

网友:
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电压再高点试试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实际用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很少见的万用表。

网友:
光耦分两种:一种是开关式,另一种是线性(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万用表用那种电池?

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菜鸟卡片万用表不错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