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折腾,给福禄克17B换便光膜,一次性代换成功!

楼主(2024-03-10):
买的便光膜到了,就来换吧!旧便光膜非常容易的就揭下来了,但是上面的胶没有下来啊!搞95%的酒精一擦都下来了,清理干净屏幕后,就开始选便光膜的位置,不同位置屏幕显示不同,找到最好显示背景,直接给剪下来,贴就简单了!换好后装机测试,感觉还是非常完美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完美复活了

网友A:
这80元花得一点都不亏,赚到了!

网友B:
效果不错啊,新的膜是哪里买的,上面带胶吗?手上也有一个万用表要换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错啊,新的膜是哪里买的,上面带胶吗?手上也有一个万用表要换膜了 ...

某宝上优质银底便光膜,10cm*15cm好小的一张要15包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80元花得一点都不亏,赚到了!

没赚到什么,还要搬板,闲鱼上找了个搬板的,开价58不包邮!还在考虑啊!

网友:
修复很成功啊,效果不错

网友:
哇,完美复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优质银底便光膜,10cm*15cm好小的一张要15包邮啊!

是不是只要换一张银色的反射底膜就行了,表面的偏光膜也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要换一张银色的反射底膜就行了,表面的偏光膜也要换吗?

我就是换了个银色的反射底膜,其它的没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赚到什么,还要搬板,闲鱼上找了个搬板的,开价58不包邮!还在考虑啊! ...

为啥要般板?不就那几块腐蚀的刀盘电路嘛,自己先尝试修复下呗,万一成功了呢?不行再买个板子自己搬呗。

网友:
几十块钱得了个几百块钱的好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换了个银色的反射底膜,其它的没动啊!

如果想加背光,就要选半透的银色底膜

网友:
楼主搞错了,偏光膜是屏最上面那张。最后面那张不是偏光膜。这种反光膜根本不用买,随便找个烂手机,只要是液晶屏的都拆得到的。

网友:
银色的反射底膜还用买,随便一个报废液晶屏上面拆就行了

网友:
玻璃贴膜的银色不透光膜贴上去就可以了,或者铝箔胶带也可以,完全不需要花15块钱

网友:
大神出来科普下,”便光膜“是个什么鬼?

网友:
时间久了,偏光膜变质了?

网友:
怎么知道偏光膜贴得正确?随便贴上去就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