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过充容易起火,充到4.4v过充严重吗?

楼主(2024-03-10):
还是这个滑板车电池,这次封装之前想引出一套均衡线,220转4.2V3A的电源一个3.8元,买13个的话49.4就可以做一套。

不过我问卖家,他说输出范围是4.2-4.4,所以如果超压0.2v问题大不?如果把每个电源都调整成精准的4.2V,那改这些电源的工程量就挺大了啊!

还有个办法就是锂电池保护板,如果电池对这0.2v电压很敏感的话,我就把电源输出上装上保护板,过了保护板再连接电池。

网友:
似乎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电池而论,有些电池是4.35和4.4的,加上保护板安全性高些

网友:
挺高的了,长时间保持这个电压的话,可能会boom的。

网友:
多串联电池组吗?保护板会监测每一串的电压的,这是基本功能。

网友:
电源直接当充电器?

网友:
18650没看到4.35规格的啊

网友:
4.4V会导致发热和短寿的

网友:
滑板车电池用3A保护板?

网友:
直接上个带充电功能的均衡板多好

网友:
学我调低到4.0-4.2就舍不得吗,舍不得4.0充不满,自然离boom就不远了

网友:
过冲会鼓包!时间长了也会

网友:
过冲真可能爆,之前串充有电池充到4.3后很热,而且断电后还发热,估计内部短路。后来这串电池直接充不进电,废了!

网友:
保护板不是充电板,这个电压高了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