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电视机色块部分显示绿屏处理

楼主(2024-03-10):
长虹电视机显示绿屏处理

显示部分绿色
拆开显示排线金手指用橡皮擦清理修复

显示绿

拆开

拆开排线

拆开

正常

正常

网友A:
质量这么差,那些笔记本和显示器上用的几W小时都好好的...

网友B:
没看明白怎么修的,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C:
排线拔插一下有惊喜。我一台10年买的TCL,出现满屏雪花,有时候冷机可以好一段时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拆开,啥都没处理,就拔插过排线,居然好了,半年都没有复发了。。。

网友:
这是大面积的缺色。

网友:
插接件的接触部分,生产时应该有专门的处理,没弄好的,就有隐患

网友D:
厉害,这么大电视也敢修

网友:
稀奇古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这么差,那些笔记本和显示器上用的几W小时都好好的...

用了6-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怎么修的,排线接触不良?

是排线金属氧化

网友:
排线氧化经常的事,用橡皮清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拔插一下有惊喜。我一台10年买的TCL,出现满屏雪花,有时候冷机可以好一段时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拆开 ...

电子产品有是有小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这么大电视也敢修

不大。43寸

网友:
显示器和机箱的连线如果没插好也容易出现这种毛病。

网友:
插接件的接触部分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没裂能显示就是好事,这接触不良到是小问题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