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飞利浦hx6760牙刷

楼主(2024-03-10):
小孩的电动牙刷,用了几年,今天想起来是不是换一下密封圈,打开看了一下内部还是很干净的。测量电池电压发现问题,14500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只能到4.04V(牙刷底部标识4v,难道满电不是4.2v的锂电池),或者说电池老化了不能充满吗?用自带充电器hx6100充电。
顺便求助无线充电器的接收端,高频线圈的电压如何测量,用vc97真有效值万用表测出来0.7v应该不对吧,我想应该是5v左右才对。

网友:
没事别乱折腾

网友A:
怎么拆机,从哪里入手。

网友B:
拆了密封就不好了

网友C:
内芯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机,从哪里入手。

底部插入撬机片,上下来回拨动,基本上无损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芯是怎么弄出来的?

直接抽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密封就不好了

是的,我又缠了几圈生料带在密封圈下部,看起来密封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电动牙刷的内部构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部插入撬机片,上下来回拨动,基本上无损拆解。

撬机片插不进去吧

网友:
会不会密封不好呢?

网友:
这种拆机需要诀窍,底部有2个卡扣,用撬杆伸进去同时压住就可以无损拔出了。
只是没啥问题比如前面胶圈没有发霉破损不建议拆开。

网友:
牙刷做工用料不 错,能无损拆开

网友D:
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低点寿命更长吧。

网友:
绿色大法还是蛮耐用的

网友:
这个底部拆开过后是不是需要换密封胶,不然个人感觉进水风险反而增大了。

网友:
做工用料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充满电后电压低点寿命更长吧。

是的,但是总感觉充不满影响续航。

网友:
他的整动电机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