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请教:有点特殊的硬盘接口,这叫什么接口?谢谢!

楼主(2024-03-10):
请教:有点特殊的硬盘接口,这叫什么接口?谢谢!

网友:
SAS接口,标签上直接写着。

网友:
sas接口,要有 SAS阵列卡或HBA卡才能用

网友:
没有见,也是为了涨涨知识才来看看。

网友:
这叫特殊?这就是通用的

网友:
一般服务器上用的

网友:
通用的服务器硬盘接口

网友:
SAS,有些高端家用主板也能支持的,不过现在比较少见

网友:
那个不让扔垃圾桶的图标上面写了,SAS接口

网友:
siso 服务器接口!

网友:
第一眼:不就是sata的笔记本硬盘嘛?
第二眼:艹,SAS,买转接卡或者换盆吧

网友A:
1万转的sas硬盘,不适合家用。一是需要sas控制器才能支持,二是转速太高,噪音大,嗡嗡的,装机器里能带着你机器一起跳

网友:
SAS接口,服务器专用,我抽屉里还有一块Dell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万转的sas硬盘,不适合家用。一是需要sas控制器才能支持,二是转速太高,噪音大,嗡嗡的,装机器里能带着 ...

感觉还好吧,我的是一万五的大盘,用着也还行呢

网友:
SAS接口,楼主从哪里淘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好吧,我的是一万五的大盘,用着也还行呢

ok,个人能接受就好

网友C:
这是SAS接口
向下兼容sata 但是一般的sata不兼容sas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个人能接受就好

但这家伙费电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SAS接口
向下兼容sata 但是一般的sata不兼容sas

用转接线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转接线可以吗?谢谢。

没必要
除非你这种盘很多,那么上个2308的sas卡加根转接线 一个口就可以上四块这种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