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胎烂成这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10):
检查了外胎和钢圈也没问题,外胎也没破,换了几个内胎了,每个骑不到100公里就成这样了,刚开始换的C字形快装内胎,以为这种内胎不行,现在换成正常的O形的内胎也是这种破法?

网友:
之前有个小米滑板车,也是这个破法,检查了一下,发现是电机轮毂制造有缺陷,磨内胎,于是就把小破车卖了,及时止损

网友A:
内胎型号不对?外胎内有异常所以摩擦坏了内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胎型号不对?外胎内有异常所以摩擦坏了内胎?

型号没有问题,是对的。

网友:
修车佬提醒一下,外胎与内胎需要配套起来用,另外,就是外胎内部看一下,是不是有不光滑的地方。看这图片,应该是被外胎磨坏的。

网友:
外胎不行了吧,如果全是那一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没有问题,是对的。

我感觉外胎内有毛刺刚好可以磨损到内胎那个位置,换个外胎吧,内外胎价格高,可以考虑全换掉。

网友:
可能内胎和外胎之间有个小沙粒

网友:
外胎内部不光滑,硬磨的。
可以找一条报废的内带,剪开后,垫在大皮里边,把整个内带裹起来,可以不用换大皮。
舍得的话,直接淘宝一套内外带,自己换上。

网友B:
外胎的问题,在常发生问题的附近用内胎皮垫上

网友:
如果外胎这个位置完全没问题,那就是安装过程中进去杂物了

网友:
外胎有损坏,换外胎!

网友C:
外胎内部不光滑,硬磨的

网友:
找一条报废的内带,剪开后,垫在大皮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胎内部不光滑,硬磨的

确实不光滑,但前一年没着没问题,自从我自己换过一次内胎后变成这样了。难道是我搞坏了。

网友D:
看上去不像是磨损造成的样子。更像是被撬棒刮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不像是磨损造成的样子。更像是被撬棒刮伤的。

是漏气了才撬出来的,不可能这么巧吧?我还是很小心撬的

网友:
每次磨损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内胎外套一个废弃的内胎

网友:
外胎老化严重,换外胎吧。如果不换外胎,内胎补好了也就跑个10公里就又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胎的问题,在常发生问题的附近用内胎皮垫上

这是最经济有效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