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六的五伏二安的电源能不能改十二伏

楼主(2024-03-10):
前几天看到宝宝上五毛多一个五伏二安电源,店家说不分好坏,反正也不贵买了十个,回来都是好的,电源芯片用的是cSc7136F,输出用的是CSC7720,不知能不能改,向坛友们赐教。

网友:
5V改12V有点压力,9v的我改过。
估计变压器够呛

网友:
老四家买的吧这个5V的我只要了一个,其他全部要的C口带快充的,到手一半好一半坏,这个改电压在高压撤查到芯片脚位改阻值即可,但是这种固定电压的最好是改变压器次级线圈匝数改芯片反馈不一定上得了这么高电压

网友:
拆变压器,在付方主绕组加绕一倍的圈数,然后稳压部份电路要稍作调整,使得能输出12v电压。看看输出电解电容,耐压不够要换耐压高的。

网友:
直接用退役光猫什么的电源多好,不用改,质量还挺好!

网友:
相差大了最好从变压器下手

网友:
压差太大,不建议

网友:
压差太大了,电流也肯定够不上。

网友:
帮你搜到一张图,可能会有用。

网友:
CSC7720是一款同步整流器,可以代替肖特基二极管提高反激变换器的效率。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笨人有笨办法,直接买个dc转dc的升压板

网友:
理论功率不变,变压器要变。

网友:
现在12V电源到处都是,用这个改没必要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发个链接吗?我想改成4.2v做平衡充

网友:
没有改的必要瓦数又不大

网友:
这玩意估计1A到头了,说不定仅有0.5A。敢标称2A,胆子还是挺大的。不过作为AC220V转DC5V/0.5A的电源,只要质量可靠,这价格还是挺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发个链接吗?我想改成4.2v做平衡充

【淘宝】https://m.tb.cn/h.5EEMk99ydYFFRNa?tk=3BYLWNhVVlD MF1643 「双USB220v转5v充电器板 实图参考一个价 不包好坏处理参考物品」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里面好玩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https://m.tb.cn/h.5EEMk99ydYFFRNa?tk=3BYLWNhVVlD MF1643 「双USB220v转5v充电器板 实图参考一 ...

感谢坛友指路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们的正解,测试二安足够,不好改就当五伏充电器用吧。

网友:
改动范围太大不行,改变压器又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