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牛A03二三复合孔插座,只要断开输入地线,插座的地线上就感应电

楼主(2024-03-10):
现象:公牛A03二三复合五孔插座,只要断开输入地线,插座的地线上就有感应电

         感应电用手摸有点麻,用电笔测微亮,但万用表测不出电压(放公司的5元卡片表500V交流档读数0)

         好的表在家,但没有示波器等高阶器材,请教一下用什么办法可以测这个感应电?

现像100%可复制?:
只要断开插座输入地线就能让地线插片微亮,
只要把地线接通,插座地线这里电笔就不亮了。

公牛GN-A03这插座相当经典,估计至少卖了二十多年,好几个版本,

我手里是上一版国标的兼容欧式圆插头的,办公室有19年装修买的

后来两次搬家也都带到新办公室

本想带回家拆开看看什么原因,一搜版友拆过我就省事了,直接分析照片

猜测火线触片和地线触片的面积够大,距离又足够近,产生类似电容的效应了

看另一个版友拆的新国标公牛A03,这里面积变小间距也变大了
但我手里没有这款,有的朋友可以试试单断开输入地线,地线插片能否产生感应电

问题是这样发现的:

办公室养生壶插这个插座上经常触摸不灵敏,

朋友说和接地有关,打开墙插一看果然缺地线

用电笔测墙插地线没电,但测公牛插座的地线居然微亮

解决办法:用钻尾自动螺钉把地线打在防静电地板上。

去年新租办公室装修,铲掉大厅的地毯换地板,我就打开静电地板把电路理顺
但两个房间里原来铺的地板没动,没法打开下面就没理电路,只换了插座
以前以为缺地线没关系,现在看起来地线还是必须要接的

今年看了很多城阳电工的视频,很多奇怪的故障都和地线有关。

网友:
应该是壳体的原因,壳体绝缘变差了,导致地线和火线之间漏电

网友: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请看走进科学下集

网友:
高潮湿环境下危险。

网友:
感应电用手摸有点麻,这个不正常,应该是有漏电或环境湿度高了,清洗一下应该有效。

网友:
看着像受潮氧化了清理干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