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杂牌/无牌插座

楼主(2024-03-10):
之前拆电脑机箱,虽然关了排插的开关,但是也不时会被小电一下。前几天发现有些插座的接线是左火右零的(自己面向插座,地线端向上),于是怀疑是不是排插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开关关的是零线而不是火线,才让我不时被电?于是在改好插座接线为左零右火之后,就拆了几个杂牌或者说是无牌的排插,其接线还真是各不相同,如图所示:

图一:遇到的四种接线类型,1、3 即使关闭开关也会被电。

图二:黑排插正面。

图三:黑排插背面。

图四:黑排插拆背盖后的背面。

图五:右火不经开关

图六:开关接在左零线上。

图七:地线不通。

图八:改成右火接开关(由原第三种类型改成第二种)。

图九:另一个排插,是第一种类型的,图片是我修改为第二种类型后拍的。

网友A:
不合规的产品太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规的产品太可怕了

市面上有不少这样的杂牌/无牌排插在卖。我手中的这些排插,有些是以前在公司做工程时剩下的一两个懒得带回公司上次的,有些则是领导在学校捡毕业学生不用的,照片中的这两个都是捡的。这些排插都不算好,不过也不算便宜,一般也都要二三十元一个,最便宜的也是十几元一个。用在10A及以下的电器时,也能对付就是了。

楼主:
另外,我发现有些电工装插座接线也不是左零右火的,开关也接在零线而不是火线上。有些电器,如便宜的电饭煲、电火锅煲等,开关/档位控制器也是接在零线上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生产杂牌的厂家可能连个真正的电工师傅都没有,这也能出厂。

网友:
能卖出来就 说明有市场

网友:
不合格的小产品太多了,可以说合格的就没几家。

网友:
自用插排还是用靠 谱的

网友:
小厂的产品,接线很随意。

网友:
USB电路板正面怎么不拆下拍。。那才有看头

网友:
做工好差的

网友:
这种不敢用在大功率的机器上面。。

网友:
这种插排不敢用

网友:
确实没有遵守左零右火。但开关是火线断开的。

网友:
无牌的,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
看起来某夕上售卖的无线插头的排插很多是三无的,估计内部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也能出厂

网友:
杂牌插座就是这样子,不一定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哈哈,各种和样的都能遇到
我的也是这种类型的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