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D-Link DI-7003G 千兆企业级路由拆解 顺便软改维盟WAM-9900

楼主(2024-03-10):
某鱼40包邮成色还不错,cpu还是大家熟悉的mt7621at 128m+16M  成功软改维盟WAM-9900 序列号和机底标签能对上

网友:
40有点贵了

网友:
路由看着不 错

网友:
还有好多零件没有  装

网友A:
都是通用主板,换个铁壳就说是企业级,就这个样子差企业级十万八千里吧

网友:
屏蔽罩都没有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通用主板,换个铁壳就说是企业级,就这个样子差企业级十万八千里吧

主要是固件,而不是硬件,固件优化的好才是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通用主板,换个铁壳就说是企业级,就这个样子差企业级十万八千里吧

路由器家用和企业级通常只是固件不一样,其他一样的,最多也就企业级外壳散热好点

网友:
硬件跟维盟完全一样,就是换了品牌标签。

网友:
换个马甲就是另一个牌子了。

网友C:
看内部构造就是一个没装无线部分的家用路由器主板哈

网友:
可能就是代工的,刷自己的固件卖。

网友:
看主板无线部分全部空缺了

网友:
铁壳散热好点,空间还是留得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内部构造就是一个没装无线部分的家用路由器主板哈

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呢!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本来打算搞成无线了,后来无线不搞了,成了有线的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用料有点儿简陋

网友:
我有个老古董磊科NR255P也不知道能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固件,而不是硬件,固件优化的好才是道理

表面上看是这样,好的固件没有硬件支撑也白搭,企业级要的是大的数据吞吐量,高稳定性,甚至是风扇散热。
它这个DC-DC转换电路中的电容不出两年就失效了,看看别人的企业级再说吧,那是一整板的IC,再看看这个,零件东一个西一个,如果不是基于成本考虑,这些都是一次性的电子拉圾

网友:
古董的磊科的路由器还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