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1959年瑞士三镜头电影摄影机 Bolex Paillard D-8L

楼主(2024-03-10):
    这台D-8L是瑞士Bolex Paillard公司1959年制造的。
    尘封多年,拿出来供坛友欣赏。
    1、该机使用8mm电影胶片,胶片最大长度为25英尺(7.62米)。
         经@hongo 先生指正:用的胶卷是16mm的胶卷,先曝光一半,翻转后再曝光另一面,冲洗的时候是反转片工艺直接出正片,冲洗店会把胶卷从中间切成两条,这样每一条就是一个标准的8mm电影胶片了,只有一面有孔。
    2、装有瑞士KERN Paillard公司三支镜头,焦距分别为5.5mm、13mm、36mm。镜头最大光圈分别为1.8、1.9、2.8,最小光圈均为22。其中5.5mm镜头为定焦镜头,另外两支为变焦镜头。
    3、该机拍摄时只有胶卷宽度的一半被曝光,然后反转胶卷轴再拍摄另外一半,也就是25英尺胶卷当50英尺用,至于能否一次拍摄全片,不清楚。
    4、拍摄速度可以选择每秒12、16、18、24、32、48和64帧,速度越低拍摄时间越长。当使用每秒16帧的速度拍摄时,25英尺可以拍摄时间为4分钟。
    5、可变快门:可调拨盘可在0-165度范围内改变快门开度,以缩短曝光时间和淡入淡出。
    6、取景器为独立的机构,取景器有专用的旋钮来调整焦距。当取景器使用辅助透镜(凹镜)取景时,可以直接使用5.5毫米镜头拍摄(因为5.5mm镜头是定焦镜头),并在近距离拍摄时进行视差校正。
    7、取景器内有两根红色的指针,调整正在使用的镜头的焦距,当取景器内两根指针重合时,即表示对焦正确,可以拍摄。
    8、该机拍摄动力为发条,上满一次发条可以拍摄多少没查到资料。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大部分功能的解释都差不多,但有些功能的解释明显有不同,我只能按照我的理解选择。若功能解释有错误,还望坛友指正。

网友A:
这是标准的8mm电影摄影机,用的胶卷是16mm的两面都有传动孔,先曝光一半,翻转后再曝光另一面,冲洗的时候是反转片工艺直接出正片,冲洗店会把胶卷从中间切成两条,这样每一条就是一个标准的8mm电影胶片了,只有一面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标准的8mm电影摄影机,用的胶卷是16mm的两面都有传动孔,先曝光一半,翻转后再曝光另一面,冲洗的时候 ...

感谢:一直没理解“double run 8mm film”的意思,你这样解释就明白了。
FILM CAPACITY: 25ft daylight loading spools of double run 8mm film. When a roll runs through the camera, only half the width of film is exposed. The spool is then reversed and run through again, exposing the other half. When processed, film is split and spliced together giving 50' for projection. Projection time at 16 fps for 25' roll is 4 minutes.

网友B:
三个镜头旋转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镜头旋转切换?

对,可以根据拍摄距离旋转选择合适的镜头。

网友:
这个36mm镜头很有意思,8mm的画幅,可以覆盖现在的数码半幅相机
很多人拿这个镜头改装
非常小巧

网友:
弄个宾得Q就可以转接利用上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