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最新的充电宝主板,

楼主(2024-03-10):
我这里从笔记本电脑拆了十几块聚合物电池,想做成充电宝,但是对现在充电宝主板不太了解,求各位懂的朋友推荐一款谢谢,电池请看下图。

网友A:
测试过容量没,另外你确定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容量没,另外你确定好焊接?

容量没测过,但是电压都在3.7-4.6之间,这个电池应该3.8V的或是5V的,如果是5V的那就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容量没测过,但是电压都在3.7-4.6之间,这个电池应该3.8V的或是5V的,如果是5V的那就没用了,
...

从你的回复来看  你对这个不太懂,建议放弃  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
选择有快充功能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没测过,但是电压都在3.7-4.6之间,这个电池应该3.8V的或是5V的,如果是5V的那就没用了,
...

电池要转镍。要分容。要查是4.8还是4.2的。
如果都不懂还是买成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回复来看  你对这个不太懂,建议放弃  直接买成品吧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4.6伏?表不准吧,目前好像最高到4.45伏,还没有发现有支持4.45伏的充电宝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