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加钱4117热成像改可调焦距

楼主(2024-03-10):
前几天跟风买了个这玩意100多块钱
看小东西不太清晰就想着改下
镜头一个百来块
太花钱了就只能调调焦距试试看
调完焦距看小东西效果明显提升
都能分清2根很细的信号线了

电吹风吹热了拆开镜头除胶

双面胶糊上贴个顺手的调整圈就行了

原装f3.1 调好正常焦距后
逆时针半圈就看小东西了

网友A:
没找到这个价位的啊,看的都要200多

网友B:
请问哪里卖100多 给个连接,多谢了。

网友:
放大倒清晰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这个价位的啊,看的都要200多

买买买 早买早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里卖100多 给个连接,多谢了。

没了别人不卖了
说是在那种买了不能退的店买的 不想要了被我捡漏的

网友C:
是不是加了红外线板在前面,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加了红外线板在前面,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没加 红色是改了显示模式红热

网友:
我一直想给我的优利德260加一个近视眼镜,百十块钱

楼主:
别人用过几天闲置了转卖的。。。
估计玩过几天也要吃灰了  也就玩玩
这款插个手机app还认安卓版本 初始要半分钟才显示
插电脑要一分多钟初始化
用起来还一卡一卡的卡擦
画面比例好像也不对 显示模式也少软件功能也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用过几天闲置了转卖的。。。
估计玩过几天也要吃灰了  也就玩玩
这款插个手机app还认安卓版本 初始要 ...

但是配置功能够用了,这个价位很难蹲啊,恭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人用过几天闲置了转卖的。。。
估计玩过几天也要吃灰了  也就玩玩
这款插个手机app还认安卓版本 初始要 ...

显示比例可以按那个放大那个就是循环比例显示
我买了个配9.7镜头的。。顺便和卖家要了原来那个3.1的镜头。。
9.7说的有瑕疵。。不影响使用,
然而到手发现瑕疵很大。。但是可能是因为分辨率不高的原因吧。确实不影响使用
卖家估计也是转卖的。。他给我的镜头特写视频在咸鱼上某个专业卖家那也刷过
看视频的时候感觉问题不大,其实到手瑕疵没眼看

网友E:
有个热成像对于修短路电路很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热成像对于修短路电路很有用啊

确实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比例可以按那个放大那个就是循环比例显示
我买了个配9.7镜头的。。顺便和卖家要了原来那个3.1的镜头 ...

比例调好了  要用另外一个app设置好 方向 后 在回去 那个软件就好了

网友:
需要外壳的小黄鱼搜 沐苒电子

网友(2024-04-19):
原装3.1镜头调出来点就可以看清楚小东西?

网友:
软件分享一下,我的不能保存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