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网上找的点阵中文字库

楼主(2024-03-10):
要显示中文,无非几种方法,字数不多的,取模软件提取,放到程序里
如果显示的汉字不固定,这种方法就不行了,得改用其它办法

比如使用硬件字库芯片,这类芯片也很便宜,小封装,SPI接口,读取速度也快
或者有TF的,可以往卡里拷入点阵字库文件(window的矢量字体字库不行,得转成点阵),几百K, 需要显示时,从字库文件取点阵,再显示

于是我在网上找了点阵字库,测试看看
显示第16区(汉字起始)的看起来正常

再显示下一区,问题就来了,有10几个字乱码, 原本是这些字

缺胳膊缺腿的,还不少

结论,字库有损坏,下了几个也一样

网友A:
本论坛大把字库,我都发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大把字库,我都发过一个。

你是复制所有汉字存成文件,再用取模软件转为点阵字库?

网友B:
没研究研究为什么你说的有问题的字库,都是连着15个坏的么???为啥是1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研究研究为什么你说的有问题的字库,都是连着15个坏的么???为啥是15个??? ...

我也奇怪,其它字都显示好好的,我一个个区显示,都能对的上,按公式换算,单个字也对的上

网友C:
是不是keil的那个F0漏洞,打个补丁试试

网友D:
根据本坛友的帖子,做了gbk的,基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本坛友的帖子,做了gbk的,基本够用了

我准备自己做一个,用二进制编辑软件生成一个包含gb2312机内码的文件,再用取模工具生成字库,比较麻烦点

网友:
我用点阵字库生成器弄得,没挨个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keil的那个F0漏洞,打个补丁试试

你说这个bug, 搜了一下是c51的汉字显示问题吗? 我用stm32

楼主:
下午自己重新做一个字库,经检验没问题,以后就用自己做的
这个宋体比下载的更容易识别,笔划更直,尾巴没上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自己重新做一个字库,经检验没问题,以后就用自己做的
这个宋体比下载的更容易识别,笔划更直, ...

GB2312?
GBK?
GB18030?
GB18030-2022?

楼主:
GB2312,能用就行

网友E:
中文先天问题要很大字库,英文就简单了就那么点字母+符号就能显示所有英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文先天问题要很大字库,英文就简单了就那么点字母+符号就能显示所有英文了? ...

E文要啥符号?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bug, 搜了一下是c51的汉字显示问题吗? 我用stm32

stm32的话估计是你下载的字库有问题。自己做一个把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文先天问题要很大字库,英文就简单了就那么点字母+符号就能显示所有英文了? ...

有中文字库芯片,内置8,9千汉字字符,sot23封装,也才1-2块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自己做一个,用二进制编辑软件生成一个包含gb2312机内码的文件,再用取模工具生成字库,比较麻烦点 ...

用这个:
多国文字点阵字库生成器

可以批量生成 指定编码的字库.

gb2312  270KB
gbk  750KB.

拿个几毛钱的 25p80 就能存得下.

网友:
现在的手推车下载工具可以生成字库,但就是不知道要怎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
多国文字点阵字库生成器

如果存在芯片里,不如直接买字库芯片,比如
1-2块钱,以前买过一个,设计电路时没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