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国维48V电动车铅酸电池均衡器

楼主(2024-03-10):
给雅迪电动自行车加个铅酸电池均衡器,看多了网上报道的锂电池自燃,感觉挻吓人的,所以我买电动车时选装铅酸的电池,锂电池虽然轻便容量大,但是相对没那么安全,且成本较高。
锂电池都有电源管理板,一般都带均衡,但是铅酸电池的一般没那么讲究,直接串联使用,时间长了电池组中体质相对差的电池就容易出现过冲,过热,鼓包等问题,于是就出现了铅酸电池均衡器这么个东东,其实实际上有没有用,会不会智商税,我也不知道。。。

从深水鱼弄了个国维的48V铅酸电池主动均衡器

48V系列的

主机侧面,输入接口,带四个保险电阻,两个开关,一个蜂鸣器,表面刷了防潮油

带端子的线,非常粗的线

安装说明书

两条铝条连接在外壳上散热,三组固态电容

四组,每组4个MOS管,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找了点时间装车上测试一段时间看看吧

网友:
有这东西我也想装一个。

网友:
铅酸均衡的话,估计寿命能长很多

网友A:
说个价格让大家死心吧

网友:
电池均衡器也在有铅酸电池电路上使用了,进步太快,铅酸电池的寿命会更长

网友:
电池均衡器也在有铅酸电池电路上使用

网友:
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
铅酸电池的寿命会更长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直接用4个12伏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对4个电池充电,这样就平衡了,只是体积太大。
那么就改造原充电器,把变压器次级重绕,均分成4份,这样就变成了4个电源了,然后重新制作一块板子,上面带4套12伏电瓶整流充电电路。

网友:
铅酸虽然比锂电耐操,能均衡更好。

网友:
真的能均衡吗

网友:
但愿有效果

网友B:
有用处,但不大,每块电池内部也是串联的,铅酸电池衰减特性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处,但不大,每块电池内部也是串联的,铅酸电池衰减特性改不了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期待坛友装车效果

网友:
铅酸里面是2v单体太难加均衡电路。楼主均衡器至少比没有好点,建议换掉容量差异过大蓄电池。

网友:
如果有一串电池出问题了什么均衡都没用,不过这些道具可以让商家赚点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价格让大家死心吧

深水鱼75包邮,这个不会死心吧,两包烟钱罢了。不过新的得150左右吧

网友:
锂电保护板的均衡电流很少的,一般只有50毫安。这种电容式均衡板一般是相互均衡,不能夸串均衡。楼主这个均衡板最大均衡电流多大,均衡精度是多少,待机功耗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