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哪位大神有这款功放机电路图

楼主(2024-03-10):
这个功放是朋友送给我的,现在拆机看看内部做工还过的去就动了心思想修好它,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线路图不知道板上被烧毁的电阻阻值是多少,所以问一下有大神知道吗?功放机型号是力高LG2000

网友:
应该是标准的OCL功率放大器。到网上搜搜应该不少吧。

网友:
左右声道对称的,量一量另外一个声道阻值就知道了,貌似这种功放电路很简单的,记得那个电阻就是10欧左右,一般不会烧的,要么就自激了。

网友A:
修这种功放一般不需要电路图,因为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功放一般不需要电路图,因为简单啊

我没有找到这张图片,而且电阻被烧断没有拆机跑一下线路,谢谢朋友的图片我现在就拆机看看。

网友B:
看位置像是电路图中的R11, 10欧姆,烧黑也未必损坏。如果真是这个电阻烧了一般都是电路存在自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位置像是电路图中的R11, 10欧姆,烧黑也未必损坏。如果真是这个电阻烧了一般都是电路存在自激造成的。 ...

并在输出两端的阻容叫做茹贝尔电路,曾经遇到电容减小造成超音频自激,借助示波器才查出的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的朋友,今天拆机跑线路确定那两个电阻为10欧1瓦的,手上没有存货就用22欧0.5瓦拼连为11欧的代换就声音正常了,没换之前声音过尖锐像自激一样。

楼主:
还有一个小问题问一下坛友们,开机后用万用表量一下交流电压为230V,电容两脚电压为+-50V,电容容量是50V10000UF,有没有必要把电容换成63V10000UF的呢。

网友:
力高的功放做的中规中矩,电路比较扎实,但也没有特别出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小问题问一下坛友们,开机后用万用表量一下交流电压为230V,电容两脚电压为+-50V,电容容量是50V10 ...

按照电路设计的原则,电容耐压一般选工作电压的1.5倍以上比较合理,按理说不应该出现50V的工作电压使用50V的电容吧,如果确定50V没问题的话,建议选用80V的电容比较放心。当然,并不是说使用50V的电容一定会出问题,只是长时间工作,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