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d-link di-7001+ 企业级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4-03-10):
7620n  128m+16m  不过7620n最高只支持到64m 内存

网友:
太老了,只有百兆

网友:
tf pci都有焊盘

网友A:
企业级路由都要阉割无线吗?

网友:
不支持为什么还要上大内存?

网友B:
看上去比家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级路由都要阉割无线吗?

加上无线部分价格就上去了,这玩意加AP效果比自带无线的好用多了,企业级路由带机量大,再加上要处理无线信号,CPU吃不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SD...

那个应该是插Sim卡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比家用好多了

好?估计你是没用过,用过恨不得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