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内阻仪弄好了容量型18650内阻正常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4-03-10):
12v电瓶内阻

网友:
容量型18650内阻正常范围100m欧左右吧。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
18650内阻超100毫欧就是废品吧。

网友:
我买的都是动力电芯,14-17,容量的都拆机的旧的,没有新的,估计50以内吧

网友A:
你用什么量,有买电池支架吗

网友:
动力型一般15以内,容量型50以内,大于100基本到了报废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量,有买电池支架吗

用开尔文夹子对上测的18650,12电池是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正是我须要的

网友:
这个好这个好,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开尔文夹子对上测的18650,12电池是夹上

我还专门买了支架,还没组装呢

网友:
15以内,拿不同的测试一下,数值范围就能确定

网友:
先把图保存了。

网友:
一般容量型的30-50毫欧,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图正是我须要的,,这个表头,应该是50多的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