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山寨手机充电头

楼主(2024-03-10):
已经坏了,充不了电,拆开看看是不是烧了哪个元件

网友:
扔了吧,这种烂货对手机不好

网友:
5V1A修好也没什么用了,至少得2A才能凑合着用吧。

网友:
这种都不值得修

网友:
这样的直接扔。

网友:
先量电阻呗,常见故障是虛焊,电解,输出二极管

网友:
拆点零件下来做备用

网友:
做工一般般了

网友:
楼主莫非是学医出身?

网友:
专用芯片方案不值得修,建议买质量好的。

网友:
拆开看看 然后换新的充电器

网友:
开窗拆解,猜多是电容坏,计划性报废。

网友:
这样拆应该很费劲。

网友:
说过很多次了,拆这个得用电工刀延缝隙敲开

网友:
拆的姿势不太正确。

网友:
这种拆法只有第一次来数码家的人才有的

网友:
我去,居然开窗。

网友:
开了个窗口

网友:
用橡皮锤锤开,没有。就用布包着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