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荣耀MagicBook不充电不开机-TPS65982DC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3-11):
接修隔壁邻居的一台荣耀笔记本(MagicBook,型号:KPL-W00),不开机,充电也无反应

接上PD快充充电器无20V升压,但有5V 1A的电流

拆机,华为做工还是要差很多

插充电线上热成像仪,有一处发高热,这就是为何有1A电流的原因

撕开绝缘胶纸,发现发热部位是颗8M的EEPROM(SPI FLASH)

再仔细观察发热点,是EEPROM边上在发高热,不是它本身,那肯定是背面有元件在发热了

拆下主板,整个主板都被包住了

撕开绝缘屏蔽纸后,背面再用热成像仪检测,一颗TI品牌的芯片发高热,达100多度

单独来一张图

再放大特写下

看看这颗TPS65982DC的规格书首页吧,是TI的一颗Type-C和供电PD控制器复用器芯片有多种功能(要看详细的完整SPEC,到1楼去下载),主要还是用到PD控制等

来都来了,看看AMD Ryzen CPU的样子

拆下TPS65982

处理好焊盘,准备焊接新的IC

焊上TPS65982DC

单板插TYPE C充电线,充电器PD供电已经升压到19.9V了,当然此时TI芯片也不发高热了

主板贴好绝缘屏蔽纸后一步一步装回机壳中

CPU表面打上散热硅脂后装回散热风扇

装回电池

插电开机

再看看电流表

关机后装上底壳

再次开机,荣耀LOGO亮起

完美修复荣耀magicbook笔记本不开机不充电

爽啊,又有鸡腿吃了
END

楼主:
TI品牌的TPS65982芯片规格书,见附件

网友:
好辛苦啊,深夜发帖,看大师帖子是一种享受。

网友:
有热成像,事半功倍。

网友A:
楼主经常炫热成像,害得我一个业余人士都想买一个,省得松香烂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常炫热成像,害得我一个业余人士都想买一个,省得松香烂漫了。

网上多的很  快去搞一个,专业修机的用得上

网友:
再仔细观察发热点,是EEPROM边上在发高热,不是它本身,那肯定是背面有元件在发热了

网友:
还得是大师,两个个字专业。

网友:
一套流程行云流水,看的也是赏心悦目啊

网友:
有热成像就是方便,不用松香和手摸了

网友:
专业操作,赏心悦目啊

网友:
热成像得多少钱呀,厉害,修机起码不用老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常炫热成像,害得我一个业余人士都想买一个,省得松香烂漫了。

用的不多的好像现在有那种松香喷雾,专业的可以搞个专业工具,业余的几年用不到能用替代品尽量替代一下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有热成像,事半功倍。赞一个

网友:
有热成像就是方便,不过不测量一下外围电路就就装机不怕再次踩雷啊

网友:
还是要有先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