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故障

楼主(2024-03-11):
朋友的设备上的两个24V3A的开光电源有故障,现象是出电压12V左右,指示灯一亮一灭的,伴随着哒哒的声音。网上了解了一下,大概范围是反馈部分电路故障,根据经验,先测量微调电压的可调电阻吧,很幸运,就是它坏了。

在这有个问题请教大家,这个可调电阻是102还是201?拆下来测着2K多,可以判断,不管是哪个都是坏了。

不想耽误时间买件了,就想用固定电阻代替,就找了个2K的电位器焊出两根线,测试输出电压,调到24V左右,再测量电位器阻值,然后找相近的电阻替换。

经过试调,一个电源用5欧的,另一个用500欧的,替换后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
两个电阻居然不一样

网友A:
主板在设计时就欠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在设计时就欠考虑

旧电源元件参数会有所变化,这个电阻就是用来调整电压的

网友:
用哇哈哈纯净水,泡在水里,刷刷转转就修好了

网友:
现在大部分工业电源都有这个微调电阻

网友B:
这个可调电阻是1KΩ的,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调电阻是1KΩ的,参考下图:

那就是说,这个微调电阻是10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