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瓶更换是看内阻吗?

楼主(2024-03-11):
车放了两个月后打不着火了,搭着后出去溜达了二十来分钟,三年半的电瓶,第一次出现这个情况,这个电瓶还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吗

网友A:
8.8mΩ,这内阻比我的还小,我去年10.1mΩ,马上一年了,现在还可以1次启动,准备今年冬天再换: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544-1-1.html

建议你继续充电到12.4V

网友B:
亏电后最好是用充电器充满,反正电瓶亏过一次电后面就越来越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mΩ,这内阻比我的还小,我去年10.1mΩ,马上一年了,现在还可以1次启动,准备今年冬天再换:https://ww ...

嗯,找个充电器充满再坚持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电后最好是用充电器充满,反正电瓶亏过一次电后面就越来越不好

冬天再说吧,天气热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车放一个晚上,如果第二天不能启动,再去换电瓶

网友C:
正常用车,那天不能点着了再换。天热了不会有问题,基本是再到天冷。

网友D:
你也买了TS457。

你将电池拆下来,拿回去,用13.8V,2~4A的充电器充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用车,那天不能点着了再换。天热了不会有问题,基本是再到天冷。

嗯,没打算换,找个充电器先充一次,买了个电瓶开关,到时候装上去直接断开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买了TS457。

你将电池拆下来,拿回去,用13.8V,2~4A的充电器充电啦。

看上太阳能板的那种了,20W的连控制器也就几十块钱,直接接电瓶上就行了

网友:
车放了两个月后打不着火了,这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E:
45AH的电瓶正常内阻7.5左右,你这8.8的内阻已经只有30AH的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AH的电瓶正常内阻7.5左右,你这8.8的内阻已经只有30AH的容量了

找了个充电器,充满电再看看

网友:
这个电瓶什么问题都没有,充满电接着用就行了。

网友:
车旧了,坏到哪里修到哪里,反正现在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搭电

网友F:
汽车电瓶是看最大放电电流,一般小车要求至少350A,大车500A。

网友:
充满了再放完,循环几次看看了

网友:
内阻正常 用充电机再充3-4小时 内阻会变小 估计在5--6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电瓶是看最大放电电流,一般小车要求至少350A,大车500A。

小排量的应该有200个电流就够用了

网友:
内阻不大,应该还能继续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