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太阳能灯YX8184增加充电电流的DIY

楼主(2024-03-11):
去年是用太阳能灯芯片YX8184官方标准电路加上一块单独的TP4056充电模块,充电电流经过实测最大为2.8A,使用了差不多一年效果很好,这几天比较闲空就画了一张板把两个芯片电路整合成一块板,用6V  30W太阳能板同时供给两块YX8184电路板使用,也就是两个路灯,每个灯的电池是用21700两颗并联,总容量约8500mah一个灯

网友:
充电电流不 小

网友A:
可以 我用的是CN3791加4056,其中4056的启动电压比较低,低光照下可用,而且感觉4056的涓流充电比CN3791的好一些,4056的充电电流设定在100ma左右,不发热。
CN3791的效率更高,两个配合用挺好使。

网友:
学习了,受益非浅

网友B:
希望楼主能提供电路图共大家DIY

网友:
打样板子做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能提供电路图共大家DIY

原理图还是PCB文件??我只有PCB打板文件,没有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还是PCB文件??我只有PCB打板文件,没有画原理图

谢谢,我想看看原理图的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用的是CN3791加4056,其中4056的启动电压比较低,低光照下可用,而且感觉4056的涓流充电比CN3791的 ...

求你用的3791+4056的电路图

网友(2024-10-17):
不同的4056体质也不一样,之前买到过4056E,真的垃圾,充电电流只有500~600毫安。。。

网友C:
我的也用CN3791太阳能MPPT最大功率点充电,光伏板兼容6-18V,YX8184用来做光控时控,LED驱动用TMI5102或者FP8013,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用CN3791太阳能MPPT最大功率点充电,光伏板兼容6-18V,YX8184用来做光控时控,LED驱动用TMI5102或者F ...

有没有电路图或各模块怎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