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云耀影手电筒不亮灯

楼主(2024-03-11):
擎云耀影手电筒,进过水,不能用了,充电宝功能也没有了,拆开看看,清洗电路板后,插电能冲进去电,但是还是无法点亮灯珠,用万用表测灯珠不通,估计灯珠也挂了,R150电阻坏掉了,手头没有同型号的,用一个R100+R075的串联接上了,无法点亮灯珠

楼主:
测量主灯珠两端电压在3.8v左右,是电压低了吗?

网友:
这种户外照明设备灯不是防水的吗?

网友:
试试短接开关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估计灯珠挂了

网友A:
R150应该是检流电阻,坏了可能是由于电流过大,灯珠也可能一起带走了。
这类灯珠有的要用高一点的电压,才能导通,可以试试用5V串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50应该是检流电阻,坏了可能是由于电流过大,灯珠也可能一起带走了。
这类灯珠有的要用高一点的电压,才 ...

哦哦,昨晚直接用5v接上试过,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昨晚直接用5v接上试过,不亮

可惜,恐怕灯珠已经烧了,这灯珠还不是一般的大功率LED

网友B:
应该是充电挂了,电池没电保护了。应该是充电挂了,电池没电保护了。应该是充电挂了,电池没电保护了。

网友:
腐蚀后通电直接发生电解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充电挂了,电池没电保护了。应该是充电挂了,电池没电保护了。应该是充电挂了,电池没电保护了。 ...

电池能充电的啊,充电电路没有腐蚀到的,感觉那两个小板,一个负责电池充电,一个负责给灯珠供电和充电宝功能

网友:
进过水还用啥? 充电别充爆了

网友:
电池是不是虚标?12000mwh?

网友:
12000mwh÷3.7V≈3200mAH
对于26650的电池,应该不至于虚标

网友(2024-04-19):
看样子是灯珠挂掉了,很好换的灯珠,我就自己处理过灯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主灯珠两端电压在3.8v左右,是电压低了吗?

3.8V大于3V应该点亮,电压不低,看来是灯珠挂了,就是一个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最好是指针的RX10K测量)。3V指针表可以直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V大于3V应该点亮,电压不低,看来是灯珠挂了,就是一个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最好是指针的RX10K测量 ...

嗯,灯珠用万用表试过,点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灯珠用万用表试过,点不亮

上3V的日本或仿日万用表用RX1能够点亮。1.5+9V的点不亮,数字表也点不亮。
20彷日万用表(最准)全图.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3V的日本或日万用表用RX1能够点亮。1.5+9V的点不亮,数字表也点不亮。

哦哦,和这个有关系吗?不明白原理啊,我使用的是数字表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和这个有关系吗?不明白原理啊,我使用的是数字表测的

数字表电压虽然够但输出的电流很微弱不足以点亮LED,一般指针万用表都是1.5V(RX1档)不能使发光管导通,15V档(RX10K档)输出电流小。只有仿日的3V打到RX1,电压使发光管正向导通与电流可以使其发光。
网上这样的万用表就卖20多元钱,*多多才卖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