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都2024年了京东买的水星SG105C交换机竟然是v1.0的老版本!(附高清拆解)

楼主(2024-03-11):
家里一直用的R6300v2路由器,最近它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经常性速度掉到10M/s以下。
因为是租房,不想花太多钱重买,只好换了运营商送的路由器,但是LAN口太少,就想买个便宜的交换机。
了解到水星SG105C比较便宜适合家用,其有两个版本,1.0是5GS芯片,2.0是螃蟹的rtl8367s芯片,说是后者比前者好。

于是就去京东自营下单了一个,28块9挺便宜的,到手拆开一看,没想到竟然是1.0的芯片!

一不小心把卡扣拆坏了,保修没了。

加了一个14*14的散热片

全家福

网友:
能用好用就行,从来不想管他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
就一电源指示灯!

网友B:
其实淘个二手的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淘个二手的更稳定

二手的看运气吧。
我原先的网件6300怎么也比这个好吧。
但不知道怎么坏了,LAN速度经常掉到10M/s

网友C:
以前在哪儿看到说5GS也是螃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哪儿看到说5GS也是螃蟹心

我看到说5GS是MTK的芯片

网友D:
芯片好少,结构好简单啊!另外,楼主方便的时候说一下,加了散热片后效果如何,稳定性是不是有所提升。感谢了先

网友E:
MT7530 停产了的
普联是压了多少存货
比不上瑞昱的主控

网友F:
怎么说呢,就这个几口的交换机真没必要纠结,就那点速度,能稳定用就好,高端要求才需要讲究,

你说得不稳定掉包,先换电源,再查电路板电容,

网友:
我们公司办公室用的也是这个,30块钱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说5GS是MTK的芯片

5GS是MTK的MT7530 5口千兆交换机芯片,芯片批号2217-BMSL 22年17周封装,是MTK的YYWW-XXXX标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MT7530 停产了的
普联是压了多少存货
比不上瑞昱的主控

并没有停产,现在生产的只不过打的ECONET创发科技的标。

网友:
产品真小巧,价格在哪儿,也别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电源指示灯!

网口有个小孔是指示灯来的

网友:
新商品价格确定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好少,结构好简单啊!另外,楼主方便的时候说一下,加了散热片后效果如何,稳定性是不是有所提升。感谢 ...

用把300G的数据由电脑传到NAS,整体在50~85M/s之间。
感觉加不加散热片一样。。。
当是个心理安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说呢,就这个几口的交换机真没必要纠结,就那点速度,能稳定用就好,高端要求才需要讲究,

你说得不稳 ...

网件那个是重启之后就会好一会,过一会又不行了,而且这个时间不固定,有时可能半小时,有时可以一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电源指示灯!

并不是,它是把每个LAN口的指示灯,直接做在了口旁边。
我倒是感觉这个设计更直观一些。

网友(2024-08-07):
发现这个交换机有个很大的问题,连接爱快AP,AC会搜索不到,但是能正常分配IP地址,也能正常使用,就是不能管理,之前买了两个同型号的交换机,一直以为是AP的问题,用其他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代替就发现管理AP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