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OM 的两种常用功能

楼主(2024-03-11):
1. 组合逻辑实现

2. 只读存储器

网友A:
就是靠这些与非门电路实现了各种触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靠这些与非门电路实现了各种触发功能

早期我只直到它能保存程序和数据。
后来发现有的电路板,没有 CPU 和时钟信号,也没有总线和外部连接,但上面有 EPROM。当时就怀疑这个 EPROM,是不是实现组合逻辑功能的。后来在教科书中找到了答案。